rssi信号的一个小小的讨论

楼主(2012-08-22):
cc1101做一个小型网络,装到车上。车在路上行驶,信号灵敏度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网友A:
会受影响,车体类似金属箱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车之间的相对运动造成的影响吗?静止状态信号也会因为车体原因导致信号降低。一般你说的受影响是不是灵敏度下降?

网友B:
接收灵敏度跟车速有关,低速时传输多经是主要影响因素,高速时还有信号场强迅速变化带来的接收机工况迅速改变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对于物联网我刚入门。能不能大概给我解释下 “传输多径” 和 “工况迅速变化”,一个简单的例子最好啦

楼主:
额,点了回复没反应,点了好几次。结果一刷新就这样了

网友C:
5# chunyang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