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楼主(2012-08-22):
今天把电路板差不多布好了,检查的时候,出现如下图的错误,哪位大神帮忙看下,这是哪里出现错误了?怎么改?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这个错误可以忽略。或者在封装里把焊盘的开窗外框缩小。

网友B:
PIN间距距离太小

楼主:
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画的啊,怎么会距离太小呢,我检查的也不是距离啊?

楼主:
什么是开窗外框啊?纠结

网友A:
焊接保护层。就是焊盘外扩多少

网友C:
一般不要检查这项吧

网友D:
阻焊设置有问题,这个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