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2303HX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这是PL2303HX数据手册上的图,难道这里的晶振必须是12M吗? 11.0592M的晶振也不可以吗?我试过11.0592M和10M的晶振,都不行,换上12M的晶振就可以了。看手册上PL2303HX有内置12M晶体振荡器,我该怎么使用这个内部振荡器呢?

网友A:
必须12M。
你在规格书那里看到PL2303HX有内置12M晶体振荡器?

网友A:
PL2303HX内部确实有12M时钟发生器,芯片版本D的有
必须加晶振才能用说明你的不是PL2303HX D版本的

网友B:
仔细看数据手册!

楼主:
PL2303HX内部确实有12M时钟发生器,芯片版本D的有
必须加晶振才能用说明你的不是PL2303HX D版本的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过了,确实只有D版本的有,我的是A版本的,还有个问题,PL2303HX的22,23脚是GP0,GP1,手册上写的是通用IO口,我画的PCB板是将这两个脚也接地了,换上了12M的晶振,但报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将这两个接地线划断,电脑就能正常识别的,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C:
确认这两个引脚上的第二功能有哪些,哪些跟USB相关。

网友D:
明显是22、23引脚的复用功能引起的
从图上就可以看出来不是GP口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