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 静电问题

楼主(2012-08-22):
各位前辈,小弟用205vet6做的板子,电路见附件。做8000kv静电实验,接触放电。按次打。系统通过485接口连接至工业屏。打到外壳1-4下就直接死机,工业屏上显示数据异常且触摸无反应(现象如死机状态)。断电重新上电,工业屏显示数据正常且切换页面正常。
请问这是片子的问题,还是**作或电路设计问题?
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补充一下:我自己分析是不是复位电路问题(esd打死后,断电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这个是你的系统设计的问题了,可能外围电路中使单片机电源不稳定,或者你的屏的数据受ESD干扰,程序和硬件上应做滤波试试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是。未打静电前,消耗电流大致80mA,一打静电后,电流上至340mA。我以为是短路了,因为这是第二块板子,已经因为esd打短路一块stm了。打完静电后,我测了电源。LM1117。输出3.29V。stm32的vcc 3.29v。这些供电均正常。LM1117前级的dcdc输出5v也在4.9v。

网友A:
应该不会短路了,这个电流或许是器件在高压情况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