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信号干扰

楼主(2012-08-22):
电路中用磁隔离485芯片ADM2483。
当RS485总线上接其他设备时,电路中有一个信号就受到干扰。
奇怪的是,当用示波器的笔头夹子(夹子与示波器电源插头是短接的)连接到DC-DC的输出GND,干扰就消失了。
另外,去掉电路中的与门74HC08或者ADM2483,信号也正常了。
很奇怪的问题,能力有限,请大家指教。有什么不明的地方留言。多谢各位。

楼主:
最后一张示波器上受干扰的波形,正常状态下应该跟黄色信号一样为高电平的。

网友A:
猜测是2483的问题 ADI的应用笔记中有写磁隔离会引起EMC问题 可以在隔离两端的地和电源上跨接两个NF级的安规电容试试  不过最好去ADI网站上查查

网友B:
奇怪的是,当用示波器的笔头夹子(夹子与示波器电源插头是短接的)连接到DC-DC的输出GND,干扰就消失了。

碰到这种现象就加个电容,搞定
示波器就是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C:
当用示波器的笔头夹子(夹子与示波器电源插头是短接的)连接到DC-DC的输出GND,干扰就消失了

示波器探头有两个“隐藏的”重要特点:
1、与大地相连,因所有对大地的干扰(一般是共模或共模转过来的差模)都可以通过对大地提供通路来旁路掉,所以能够“解决”这类问题。
2、示波器的夹子和尖头间有很小的补偿电容,这个补偿电容能够滤除信号中的高频差模干扰,所以能够“解决”类似问题。

我的经历中,1的情况多一些,这种情况可能需要你在合适的位置对机壳添加Y电容,或者加强电源的隔离和屏蔽。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这里评论一下ADI和TI的隔离器件对干扰的敏感

1、ADI磁隔离,对磁场干扰相对敏感,像这种DCDC的高di/dt产生的磁场干扰容易被拾取

2、TI的电容隔离,对电场干扰相对敏感,像静电放电的高dv/dt产生的电场干扰容易被拾取。

以上仅是个人心得,请大家设计注意。没有瘪低哪个器件的意思。

网友D:
dcdc也是个emi元,估计是光耦的输入引入了干扰。还有输出端哪几个电阻选得是否正确,能驱动mcu等?

网友E:
我还以为是猴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