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对电容上电压进行放大注意的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做一个放大器对一个大电容上的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取样,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LZ,你得先了解电容的充放电过程;电容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充放电的过程中,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发生突变,而通过电容的电流是可以突然变化的。如充电时电容两端电压为0,电流最大,随之电压逐渐增大,到充电结束,达到一定值,而电流则有最大逐渐减小到0. 放电时反之。
    所以,你设计放大电路时需要考虑到时电容电流的突变,而你对其电压信号进行放大后再采样则需要考虑到电容是充电时间常数和放电的时间常数,你的采样周期需要远低于这个时间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