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ot23封装的MOS管管脚顺序

楼主(2012-08-22):
(无正文)

网友A:
封装管教可以由你自己定义的,只要和原理图管教对应就可以了,例如sot23封装的MOS管管脚顺序你也可以改为123(资料里边有对mos管管教定义为123的),也可以的,不过你自己得做到心里有数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但是我想问的是MOS管封装自身的定义,SOT23有3个管脚,单管脚朝上放置,管脚定义从左到右一般为G、D、S。我想了解的是还有其他的方式没?这个是芯片厂家定义的,和原理图没有关系~~还是要感谢您的回复的

网友B:
我见过的只有一种
你可以找厂家定做其他不同引脚排序的
否则按常规的引脚排序来做

楼主:
没有其他的顺序了吗?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