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请教!

楼主(2012-08-22):
有一个项目,使用AT91RM9200的,以前没有过ARM9,问题1:哪个编译器用的比较多,
问题2:怎么调试程序,程序都放在哪运行
问题3:在网上查了一下程序要烧到外部Flash里面运行,是不是用JTAG仿真器就一下子烧进去了?问题4:烧程序是怎么知道外部Flash是16位或者32位的,AT91RM9200读写Flash不需要配置吗。
问题5:看了一下资料好像内部rom中的BOOTLOADER会把程序装载在内部RAM,RAM只有16K大小,程序大于16K怎么办?

网友A:
1、如果是指gcc的话稳定的就可以,不要用最新的版本,容易出问题
2、内存中
3、有仿真器的话用仿真器烧,没有的话用debug口烧
4、当然要配
5、扯淡

楼主:
我在问一下程序怎么调试呢,是接上仿真器调试吗?

网友B:
还有人用AT91RM9200??停产了。

网友A:
可以用仿真器调,也可以用debug口调,具体的看说明文档吧
另:4楼说的没错,9200已经停产了

楼主:
谁有AT91RM9200的裸奔 代码呀,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面吗,先谢谢了。
jlgcumt@126.com

楼主:
有全的更好了,配置各种外设的程序。

网友C(2012-10-19):
呵呵,又看到一个9200裸奔的

网友D:
裸奔很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