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电路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2-08-23):
就是接在全桥整流之后的LC滤波电路,公式是什么?
查了好多地方也没有说明白的。

请教各位DX!

网友A:
google 搜索 关键字“图解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森荣二 308页 41.2M.pdf”自己下载吧,

楼主:
上午刚做完试验,全桥整流之后使用了 PI型 滤波器,电压为四个串联起来,单个耐压125V,由于电压为200VDC,所以四个串联,每个分得50VDC左右。电感最后定为200~300mH,效果不错。
负载电流1A时,纹波电压peak-peak为400mV。这样输入DC/DC变换器,基本上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