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问题:单片机菜鸟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8-23):
本人初学PIC16菜鸟,调试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思考了很长时间不得其解:Error   [1360] I:\wannianli\wannianli\wannianli.c; 127. no space for auto/param calc_sht11@rh,各位大虾该怎样解决呐?会不会本身程序计算量太多,太大,导致空间不够?还是编译器的问题导致空间不够?

网友A:
在wannianli.c文件的最后一行敲一个回车符,然后再编译看看

网友B:
你函数里面的临时变量是不是太多了,或者是有变量用了绝对定址,造成空间断续?

楼主(2012-11-13):
谢谢各位大侠,好像是片子的ROM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