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模块,哪家的稳定?小片片那种

楼主(2012-08-23):
如题,谢谢!

网友A:
看你用在哪有关系。

网友B:
这个稳不稳定很难说,要看你是用在哪个方面的,通信环境和通信距离的问题。现在玲琅满目的都是这样的微型无线模块,我用过,稳定性还行,就是通信距离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