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CAN的51内核单片机

楼主(2012-08-23):
请问有那款51内核的单片机是带CAN的吗

网友A:
C8051F好像有,楼主到新华龙网站逛逛

楼主:
C8051F
不稳定,新手用不起。被坑过。表示永不考虑

楼主:
带CAN的好的单片机有哪些呐!不要ECAN。最好给几个具体型号。必然STM,PIC,飞思卡尔的。

网友B:
下面这款M4,今年年底出来。如果到时有项目可以找我。

楼主:
上面那款蛮牛X的。。。其实我用8位就够了。。。

网友:
表示目前还没见过带CAN总线的51单片机。

网友C:
stm8s208

网友D:
C8051F
不稳定,新手用不起。被坑过。表示永不考虑
引用 楼主:

非常稳定。应该比ARM/CM3的稳定。

网友E:
C8051F
不稳定,新手用不起。被坑过。表示永不考虑
引用 楼主:

这说明你确实是新手

网友E:
不要C8051F,Infineon、Atmel、Cypress等公司还有一大堆带CAN的51

网友F:
stm8s208
引用 网友C:

先前用过,还可以!
  现在用PIC K80系列

网友G:
很多啊 比如P87C591  周立功有很多关于CAN的参考设计,很不错

网友H:
英飞凌的X800系列的芯片都可以选择  ,可以到官网看看,有详细的中文资料,既然用到CAN ,应该是工业或汽车电子吧,看看,英飞凌的吧,一定有你的选择

网友I:
PSOC3,也是51内核的,有带CAN的,非要选51内核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A:
C8051F
不稳定,新手用不起。被坑过。表示永不考虑
引用 楼主:

一直在使用,一直很稳定。

网友J:
ATMEL AT90CAN
但是性价比比较低
建议去找一下常用的汽车行业单片机,因为汽车上都是CAN,性价比能高一点
富士通、ST、英飞凌、飞思卡尔都有

网友K:
不知道啊,不是很熟悉

网友L:
我用过这个芯片作产品,AT89C51CC01,AT89C51CC03,ATMEL的带CAN功能!

网友L:
如果需要AT89C51CC01的CAN通讯程序,可以找我。经过实际项目应用的程序!QQ285283706 红太阳

网友M:
Freescale的肯定算不错的,用在汽车电子上的那些MCU

网友N:
正在用stm8s208,不知道什么原因,先前的两片都用了一段时间,单片机开始发热,最后烧到一定程度后can模块直接不工作了。第三片还没出问题,不知道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富士通很多带CAN总线在MCU,带很多路总线,大都用在汽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