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供12V,用继电器和不用继电器,那种方式好

楼主:
需要对外供电,12V,平均每个小时供电时间不超过5分钟,单纯用三极管好还是带继电器好?有人说差不多,有钱就用继电器,没钱就不用。大家帮帮忙!!!

网友A(2012-08-23):
关键是看你是供出12V 开关信号 还是当电源用
如果是信号,那用三极管可以
如果是电源,最好还是继电器
顺便说下,你的继电器驱动有问题的 1 5接12V  C 接13脚 电阻去掉,再加个二极管

网友A:
当然,对外电流不大,可以用个mos管 这个比继电器便宜

楼主:
你说是这样子么?

你说是这样子么?

网友B:
我感觉还不只是便宜的问题.
MOSFET 或 三极管是无触点的. 继电器触点是有寿命的. 可靠性并不很高. 当然控制挺简单, 还有隔离性能.

网友C:
三极管和带继电器各有优点,三极管工作动作速度快,无触点,无火花,电流大时要加散热器。继电器工作速度慢,有火花,但带负载能力强,楼主权衡一下

网友D:
你在楼主位的第一张图,和早上来我们公司面试的一个小伙子画的一样。

网友E:
撸主,你这个是啥继电器,1个mA就能干开。

网友F:
12v用来供电,响应速度没多大的要求,选继电器比三极管好(如果要求板子做的尽量小,那就选三极管),但是价格比三极管高,还有就是用继电器必须要有續流二極管。负载的功率也有影响

网友G:
Q2三极管的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大?感觉打开继电器有点困难。
继电器工作电流有多大?
要保证三极管处于彻底导通状态,否则会发热的。
感觉还不如使用MOSFET呢。

网友H:
1# pegion1001 LZ你的第二幅图能输出12V么?BE反向截止啦。

网友I:
先不管你的图对不对
12V对外供电的话就用继电器,安全有保证
不考虑安全的话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