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I/0经过光藕隔离,还能做输入和输出

楼主(2012-08-23):
我现在用一个模块做开发,这个模块的I/0引脚即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模块的供电是3.3V,而我们的系统输入和输出都是24V,经过光藕隔离之后,这个I/0引脚还能做输入和输出,这个电路怎么设计啊,我想的方案太复杂,有简单的点没

网友A:
要作输入,光耦反过来接 上啦到cpu IO

楼主:
怎么上拉,通过软件设定,他还能做输入和输出,也就是我们的项目要求不能限制死一种形式,输入和输出通过项目要求,可以随便设定,但是硬件电路不能再改变了,要设计好

网友B:
方案简单不了,先提供你的方案大家讨论。

网友C:
应该只能通过软件来实现   因为你说到可以随便改变输入输出   有点头疼   考虑用FPGA实现   等待高人指点

楼主:
我想的是比较土的方案,所以才请教大家,我的方案是在设计电路上输入用一个单独光藕做,输出用一个单独光藕做,然后把I/0引脚通过3针跳线的方式,也就是I/0接到跳线中间的引脚,光藕焊接的是插座,根据项目需要做输入的时候,跳线跳到输入上,光藕插到输入插座上,需要输出的时候,跳线跳到输出端,光藕插到输出插座上。方案很土,请高人指点好的方案。

网友A:
给个参考吧,单线双向光耦隔离

楼主:
谢谢jjjyufan,您说的方案和我上边的基本类似,我怎么发分啊

网友A:
点 “我要结贴”  或者“评分” 都可以

楼主:
我这边输入和输出都要求是高,所以和你上边电路有些区别。

网友A:
电阻你可以自己实际调整下

楼主:
大侠,我有个疑问,当左边I/0作为输出时,右侧导通后,二极管的阴极由原来的VCC被拉低,I/0二极管阳极节点作为最终的输出,二极管能可靠导通吗,那儿的正向导通电压从那儿来的啊,我现在有点晕??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