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将数组数据定义在FLASH中

楼主(2012-08-23):
在学DAM,实验是将flash中的数组数据转移到在内存中定义的数组,我用的3.5的库,需要怎么定义,要添加什么文件么

网友A:
STM32闪存编程手册。

网友B:
到官网上看看

网友C:
怎么才能将数组数据定义在FLASH中?

很容易,一般这么做就行:
const char arr[] =
{
0x00,
0x01,
...
};

网友D:
怎么才能将数组数据定义在FLASH中?
const int TABLE[] = {......};

将flash中的数组数据转移到在内存中定义的数组
用 Strcpy() 或者自己写个这样的函数就是了.

网友E:
#pragma location =0xxxxxxxxx
int TABLE[]
或者
int TABLE[] @0xxxxxxxxx

网友F:
不同的编译器有不同的写法

既然是学习,不妨把编译器的手册看一看

网友G(2014-04-15):
使用KEIL、Atmel studio将数组定义在Flash区
jingyan.baidu.com/article/72ee561aa64628e16138df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