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采样周期和控制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2-08-23):
(无正文)

网友A:
还没有涉及到,等高手。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开关频繁一些不怕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比机械式的,好多了

网友D:
采样周期看温度传感器的采样速率定,越快越好,像18B20为0.75秒,采样周期可以设定为1秒,足够完成采样了,控制周期一般看固态继电器,尽管固态继电器开关寿命比较长,但一般还是会适当考虑,可以是1秒,我一般用5秒,效果比用1秒的周期差不了多少!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可是还是很疑惑就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和控制周期的时间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能否和你细细请教

楼主:
5# fly1974

网友:
那要看你的加热功率和加热物体了,对于升温很快的建议,采样周期和控制周期尽量的缩短一些,这样可以及时的调整输出功率。
举例说明:你一个控制时间单位定义为500ms, 然后分成500分, 你计算出来的值如果是500,那么你是100%加热功率输出。值为200,那么就是40%的加热功率输出。也就是200ms中加热开启,300ms加热关闭。

网友D:
可以试试温控仿真软件。

网友E:
采样时间不少于全速加热上升一格的时间。

楼主:
采样周期与PID多长时间计算一次难道不是一个概念吗?控制周期的时间长短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