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 无法识别USB

楼主(2012-08-23):
下载官网的STM32_USB-FS-Device_Lib_V3.4.0中的Custom_HID 到我的STM32L152RB板子,咋就识别不了USB呢,外围电路D+也上拉1.5K了。

网友A:
建议LZ不用Custom_HID 这个项目,用joystick或者usb mouse的项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样无法识别USB设备,joystick和HID连接方式都不用在PC上装咋驱动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一样无法识别USB设备,joystick和HID连接方式都不用在PC上装咋驱动了吧
引用 楼主:

不用装驱动。
如果也有问题,就需要查查硬件。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晶振?

网友B:
另外STM32L系列内置了上拉电阻

例程中是默认使用内部上拉电阻的,而你等于又并联了一个电阻进去,不太好。

楼主:
DISCOVERY板焊了8M晶振了,硬件如下面

网友B:
ST内置的上拉电阻本来就比较弱,你又再并联上一个。。。

要不你拆了你接的上拉电阻,要不你改代码,DEFINE一下USB_USE_EXTERNAL_PULLU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撤掉上拉了,但电脑的设备管理器还是没有添加新的设备,这应该表示没有连接成功吧!
我没有joystick硬件应该不影响它的连接吧

楼主:
我撤掉上拉了,但电脑的设备管理器还是没有添加新的设备,这应该表示没有连接成功吧!
我没有joystick硬件应该不影响它的连接吧!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B:
是没有添加新的设备,还是完全没有发现插入设备?

这是两个概念

楼主:
连了USB,电脑一点都没反映,应该就是完全没有发现插入设备

网友C:
换别的DEMO可以用?

网友D:
官方有STM32F1升级STM32L1的手册,以及STM32L勘误
L系列勘误.pdf (237.16 KB, 下载次数: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