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TFS的坏块表BBT放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2012-08-23):
小弟将FATFS移植到了STM32F205的NAND-FLASH上,现在要进行坏块处理了。但是搞不懂的是BBT应该放在哪里呢?放在第一块的话会不会和FATFS起冲突?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没有解决,同求

网友B:
FATFS 文件系统是完全遵循 FAT (16或者 32) 的规定的.
在 FAT 系统里, FAT表里有专门的坏簇的标志来识别坏的存储块.
比如 FAT16 里是 FF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