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编程疑问

楼主(2012-08-23):
刚刚开始学430不久,其中把书上的一段代码稍加改动上机运行,有如下错误提示:

我觉得是中断函数出问题了,但是明明跟书上的一样啊。
在网上查了资料也没什么结果,还请坛子里的高人指点。

网友A:
楼主把代码贴出来,图片看不清楚啊

楼主:
这是代码:
# include<msp430x14x.h>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TACTL = 0x0104;// 辅助时钟作为输入源,停止计数,清除TAR
  CCTL0 = 0x0010;// 使能捕获比较中断
  CCR0  = 16384;//对于32768HZ 的频率相当于0.5 S
  TACTL |= 0X0010;// 计数模式为增计数
  P1DIR |= BIT0;//P1^0 指定为输出
  _EINT();// 使能中断
  while(1);
}

// 中断处理程序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void)
{
  P3OUT ^= BIT0;// 使灯闪烁
}

网友B:
请认真检查 “;”

网友C:
就这几行,去TI官网下载个历程对照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