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OTG_FS,必须接VBUS吗?

楼主(2012-08-23):
VBUS和ID都被我做其他用处了,只留了DP和DM连到USB插座。板子是自供电的。
目前测试必须把VBUS接到5V,PC才能识别到板子。
但是在短接ISP接USB时,不需要接VBUS,PC就能识别到STM32 bootloader。
是不是有什么寄存器改了可以不用VBUS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网友B:
ST给的示例里面有个VBUS检测的定义,顺藤摸之。

楼主:
ST给的示例里面有个VBUS检测的定义,顺藤摸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2-12-13):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D:
你好,我现在在弄F2,遇到同样问题,想请教下,方便加个Q请教下嘛? q 236106303

楼主(2013-04-10):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上那位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嘛,“ST给的示例里面有个VBUS检测的定义,顺藤摸之”
有个VBUS的宏定义,注销掉就行了。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  呵呵   顶一个  呵呵  很不错哦

网友F:
跟着题目进来的,我刚刚开始接触这个板子时间不长,很多都不会,想顺便请教一下那个on the go 模式能不能实现他们两之间的通信呢?

网友G:
两个OTG可以相互通讯的, 顺便请教 VBUS 检查在那个文件里面注释 ?

楼主:
我说问VBUS宏的各位,整个USB device库里边,搜“VBUS”关键词,加上小写的各种变量,也不过才29个搜索结果。其中至少有10几个相同的宏“VBUS_SENSING_ENABLED”。
有一点提示了就可以自己实践啊,没必要喂饭喂到嘴里的。。。。

网友G:
关于VBUS的连接,最清晰的解释在参考手册内,如下:

The VBUS pin can be freed by disabling the VBUS sensing option.

This is done by setting the NOVBUSSENS bit in the OTG_FS_GCCFG register.

In this case the VBUS is considered internally to be always at VBUS valid level (5 V).

网友(2016-04-27):
程序内无VBUS_SENSING_ENABLE,    stm32F107VC

网友H(2016-12-14):
在Keil工程里添加一个宏“VBUS_SENSING_ENABLE”,搜这个宏可以找到Disablesensing = 1,就是Disable掉检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