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理解电容式触控MCU技术原理

楼主(2012-08-23):
现在的触控方案大多是TSC芯片和MCU分开的,而小弟最近参加了一个网上的在线研讨会,主题是“让设计更加简单,富士通触控MCU的创新”(网上有哦,感兴趣的自己搜来学习下吧),听了研讨会才知道现在已经采用SOC技术将TSCMCU做在一个芯片内了,一不小心,我们的设计又更加简单了。另外,研讨会对于电容式触控MCU技术的讲解很到位。小弟整理了一张关于电容式触控MCU的技术原理图,分享给大家。巩固下基础知识,呵呵!

网友A:
不明白啊,有注释吗,谢谢

网友B:
不明白啊,有注释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同是!!!谢谢楼主的分享,不过还是不太明白哦,楼主能不能讲解下啊?

楼主:
回楼上两位:
触控的原理是根据输入的按键(Touch PAD)上的电容的不同来检测人体触摸。如图中Ctouch的公式所示,Ctouch电容的大小和Touch PAD的面积成正比,和Touch PAD上面的人体接触的厚度成反比。对于Touch PAD,有两路的数字系统,一路提供参考(REF),另外一路检测Touch PAD阻抗的大小。为什么要提供一路的数字参考(REF),是因为整个系统处在不同的环境下,例如温度,湿度,海拔高度等因素,所以需要一个参考。系统通过检测Touch PAD上的阻抗和参考阻抗的差别来判断有没有按键被触摸到,比如当Touch PAD没有被触摸到的时候,他的输入阻抗比参考阻抗小,当Touch PAD被触摸到时,因为电容会改变,所以阻抗比参考阻抗增加,这样就有一个触发的信号告诉MCU,按键被触摸到了。

网友C:
原理是理解了,坛子里有富士通半导体的吗?想问一下富士通半导体触控MCU是如何让设计更简单的?

网友D:
原理是理解了,坛子里有富士通半导体的吗?想问一下富士通半导体触控MCU是如何让设计更简单的?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不是富士通半导体的,不过我们公司有用他们的产品,所以我对富士通半导体的产品还是比较了解,楼主所说的那个在线研讨会我也听了,主要是讲他们新推出的内置电容触控MCU MBB95850/860/870系列。谈到如何让设计更简单,我想应该两点吧:一是采用SOC技术将Touch Sense IPMCU做在一起,硬件设计比较方便;二是他们的图形界面开发工具Touchtune,可实时观察与调整触控参数,软件编程,调试比较快

网友:
有了解TI触控MCU的吗?我想知道TI的和富士通半导体的触控MCU的区别?

网友E:
有了解TI触控MCU的吗?我想知道TI的和富士通半导体的触控MCU的区别?
引用 网友F:

TI MCU实现触控功能是需要软件参与的,而富士通半导体的触控功能是通过硬件来实现的,应用起来和GPIO完全一样,并且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自动调整参数,抗干扰性更强。

网友G:
绑定   顶一个

网友H:
基本上是MCU就能做触控

网友I:
楼上说的 没错

网友J:
楼主总结的不错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