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混波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2-08-23):
大家好:

這個電路好像是一個鑑相器,它能夠將阻抗 Z 的實部(R)和虛部(Xc)分離出來變成直流電壓輸出。

以下是我理解的部分:
左上角的 U4C 和 U4D 放大阻抗 Z 兩端的電壓,輸出 A,B 兩信號,這是電壓向量。
下面綠色框組成的儀表放大器放大 1K 兩端的電壓(為信號C),這是電流向量。
再經過藍框的移相器,輸出超前輸入 90 度(為信號D)。

A、B、C、D  4個信號送入紅框的混波電路,U5 和 U6 是儀放專用 IC,輸出為直流電壓。
請問:
(1)紅色框的電路的動作原理為何?
(2)紫色框的電路是什麼作用?

謝謝。

网友A:
框内已有说明——“仪放”、“移相”。

网友B:
楼上,请详解一下“仪放”,特别是仪字怎么理解啊?

网友A:
楼上,请详解一下“仪放”,特别是仪字怎么理解啊?
引用 网友B:

“仪”就是仪表。此类放大器多作为信号测量的前端放大。

楼主:
仪放就是仪表放大器

网友C:
输入高阻抗,适合微弱信号放大,比如各种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D:
什么时间的图了?还要使用三运放搭仪放!
一个AD620搞定!

网友E:
谁分析一下图中3个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或传递函数?楼主的问题就好解了。

网友F:
LS就是个半波相敏检波电路。
通过0度,90度基准相位与被测信号进行分离得出横轴和纵轴坐标向量的值。
看来楼主是在作LCR这类的测量仪器。

网友G:
楼上  高啊

楼主:
LS就是個半波相敏檢波電路。
通過0度,90度基準相位與被測信號進行分離得出橫軸和縱軸坐標向量的值。
看來樓主是在作LCR這類的測量儀器。
引用 网友F:

没错,分析的很有道理。
能否详细分析下基準相位如何与與被測信號進行分離得出橫軸和縱軸坐標向量的值。
我想这可能就是红色框电路的作用。

网友H:
我也很想知道那个相敏检波器是如何工作的!可否有高人出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