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样用三极管控制24V吗?

楼主(2012-08-23):
电脑并口输出5V,想控制24V到外设的通、断。
为此,把并口接到 3DG6B 的 B脚,24V接到 C 脚。E脚接外设。
结果发现并口的电压好高,远远超过10V。
莫非是24V从C脚跑到B脚上来了?

网友A:
无图无真相,上图吧! 原理图

网友B:
楼主电路错误,负载应该接在集电极回路,发射极要直接接地,你的电路成射随器了。

楼主:
已经改用光耦了。可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三极管不行。

网友C:
三极管最好用二级来做。

网友D:
3DG6,好熟悉啊,80年代用过N多。。。

楼主:
已经在一楼上图了。负载里就有光耦,所以如果我也用光耦,就显得浪费了。所以还是想用三极管。

楼主:
按chunyang的意思重新实验了,还是不行。负载是一个光耦的输入端,移动到3DG6的C侧。结果:无论并口输出什么电平,光耦都导通。似乎三极管无法切断。
但是,由于负载供电也是用的图中这个24V,所以光耦里面的地可能和24V的地是联通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
又或者:前面把负载放在E侧的时候,把三极管弄坏了?

楼主:
果然是三极管坏了!换个就好了。谢谢chunyang

网友E:
24V太大了,要和你的单片机电源一致,如5V或3.3V。

网友F:
主要考虑BC集最大耐压多少   你的情况是BC极击穿   导致B极电压很高

网友G:
这样接是不对地, 正确是, 输出接1K左右限流电阻, E极接地,负载一端接24v,一端接C极。

网友H:
为什么不用mos

网友I:
回复 楼主:

NPN三极管基极(B)控制,发射极(E)输出,E输出电压=B端电压-0.7,

如果B极5v,E极只能输出4.3V,与楼主想要的24V差得远了。

三极管的这种用法叫“射随器”

网友J:
用两个三极管组合起来就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