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DC to DC 升压核心技术求教

楼主(2012-08-23):
4.2V的锂电池,电池输出电流最大连续放电6A ,做成DC升压到5V输出,我想问一下。1. 输出电流会是根据什么计算的呢,是升压芯片已经决定了?(外围元件按照规格书标准配置),还是改外围元件可以加大或者减小电流呢?个人认为要加大电流,频率不变,要把PWM的开启时间加长,关闭时间减短。电感加大点,MOS功率加大点,输出电容加大点,?是这样的吗?一般外置mos的升压芯片是不能通过外围脉元件调节脉宽 宽度的?如果不能调节那就是说输出电流没办法调了,?
2, 输出电流没办法调,但是电压可以反馈调节的,有的芯片可以输出4到12V,那假如5v 1A输出,我反馈到10v输出,那电流会变到多小呢?500ma?那就是说升压IC输出是恒功率的??
3, 升压芯片一般都是300到600KHZ 有的用300k 有的用600k,我想问一下用高频与用低频的区别?高频应该是节能的?
望大师指点迷津!!解开小弟我心中之迷,我看数据表都没说电流这个指标,功率也没有说到,很是不解。

网友A(2012-11-07):
4.2V的锂电池的容量是多少?小容量的电池,如果连续6A的放电,估计没过多久电池就会发烫。
电池的放电电流以电池的容量有关,正常放电电流按容量的10分之1,当然放电时的电流是按负何大小定的,所以选容量时要按负何的十倍以上取用,否则电池寿命要缩短。

网友A:
1.输出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来定的,升压芯片只能决定输出电压的大小。输出电流的大小与频率无关。建议看看BOOST电路吧。http://baike.baidu.com/view/4232087.htm
http://wenku.baidu.com/view/4e23b7d028ea81c758f578a9.html

网友A:
2.升压IC的是输出恒压的。环路的反馈是负反馈,学过控制理论应该知道如何工作的吧。

网友A:
3. 升压芯片一般都是300到600KHZ 有的用300k 有的用600k,我想问一下用高频与用低频的区别?高频应该是节能的?
开关频率越高,开关损耗越大,但有个好处,可以使用更小的磁性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