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电源老化问题

楼主(2012-08-23):
请问各位大侠,电源老化一段时间后烧VCC限流电阻由哪些原因引起,而且电源在老化一段时间后输入功率会上升,时间久了就把VCC限流电阻烧断(1206贴片)

网友A:
很好分析啊  电源在老化一段时间后输入功率会上升  功率上升之后电流肯定会增大啊  限流电阻的功率也增大啊  增大之后 烧坏 那是自然的事情了   老化之后 主要是是温度 改变了 电路的特性, 电流增大  了

网友B:
是的,的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