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可编程电源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8-23):
1、跟踪功能 在某些可编程任意电源中,有一种通道间联动的功能,即跟踪功能。跟踪功能指所有的输出同时被控制,并且通过保持电压与事先设定的电压一致,使它们都服从统一指挥。例如:如果电压1从10V变为12V,则电压2和3将随之从5V变为6V,电压4随之从20V变为24V。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处于领导位置的输出的最大电流存在极限值,而且输出电流达到该极限值时,则自动化焊锡机所有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输出电流也同时进入限流状态。如果设备中安装了电子保险丝,则到达该极限值的输出将被断开,进而其他处于从属位置的输出也全部被断开。
2、感应(SENSE)模式——补偿导线本身电阻 在普通模式下,电压通过导线直接加载在负载上,从而保持负载电压的稳定。由于负载电流会在连接导线上产生压降,因而实际负载电压应等于电源输出电压减去该压降。Vload = Vout - Vcable(1)Vcable = Iload × Rcable(2)在一些输出为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电源的输出连接导线上形成的压降已不能忽略。如电源设定输出为3.3V/1A,假设输出线的电阻是0.3欧,就会在导线上形成0.3V的压降,那么实际到达的电压变为3.0V,这足以导致被供电的单元不能正常工作。类似于万用表测电阻时的四线测量法,我们需要对导线压降进行补偿。为此,可使用SENSE端子直接测量负载两端电压。由于SENSE导线中的电流很小,因而产生的电压降可以忽略,即电源设备感应的电压实际上就是真正的负载电压,这样电源设备将提高自己的输出,使其等于导线压降和所需负载电压之和,从而实现对于导线压降的补偿,使负载真正获得所设定电压值。另外,有些电源加入了回读功能也是为了补偿导线本身电阻。
3、任意波形电源 有些可编程任意电源有任意波形编辑功能,即产生随时间变化的波形,例如德国惠美公司的HM8143,它相当于一台固定点数(如1024点)的任意波形发生器,即由固定对电压与时间间隔参数、列表对应产生,可生成低频范围内用户可自定义的波形,这个信号的频率由每个点之间的时间间隔确定。任意信号以数字形式生成,而且定义起来相当简单。通常,一个任意波形信号可包括各种大小不同的振幅,经过逐个处理后可以生成周期性重复波形。这些编程波形可以是单脉冲,也可以是重复连续的波形。编程输出电压,也可被外调制。信号在仪器规格允许的范围内可被自由定义,并可存储于仪器中。此类信号可通过RS-232、IEEE-488或者USB接口进行定义。
4、调制 某些可编程任意电源有外部调制功能,利用后面板上的端子,可对两组输出进行调制。例如,德国惠美公司的HM8143,高达1V/μs的调制斜率和在任意模式下100μs最小脉冲宽度允许生成复杂的负载特征。无论功率大小,线性输出组件的失真度都非常低,以便于进行外部调制。

网友A:
可对两组输出进行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