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化电源的使用

楼主(2012-08-23):
现在要做一个DC/DC电源(额定输出功率120w)。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是选择市面上合适的DC/DC模块,然后加一下滤波及保护电路。
第二个是所有模块自己设计。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关于DC/DC开关电源的设计软件?

网友A:
要看你的具体参数,隔离与否等等, 不隔离的话可以上特瑞仕的网站看下!!   http://www.torex.co.jp/chinese/products/dcdc_converters/

网友B:
还要看你这个电源是否需要隔离,我们可以做模块电源

网友C:
问题一:前者的优点是方便快捷,能节省工程时间,至于产品的好坏与适合与否不会有自己设计的好;后者的优点是符合程度较高,缺点是开发周期长,最后就是成本上考虑了
问题二:一般没有通用的电源设计软件,不过有针对某一种芯片或者某一个系列的设计软件,PI好像就有

楼主:
需要隔离的!

网友B:
给个联系方式,可以站内短消息联系,我QQ号就是网名,EMAIL点击我图标也可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