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无线充电技术的突破点不是电子技术

楼主(2012-08-23):
最近看到的一篇资料啊,讲的是无线充电技术,看完我有点诧异的,欢迎大家学习探讨的。。。。

    转述资料**如下:
    TDK最近发布了面向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无线供电线圈组件。此次开发的接收线圈组件主要装配于智能手机,其厚度实现了行业最薄级别为0.57mm。接收线圈组件活用了TDK所擅长的磁性材料技术与工艺技术,并使用了独有的金属软磁性薄片。不仅具有线圈组件的“薄”与“轻”的特点,还确保了原有的耐冲击性,在可靠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同时,线圈在薄的基础上还尽量控制电阻值增大,虽厚度仅为0.57mm,但传输效率仍能达到WPC标准Qi认证所需水平,满足了装配于智能手机时的薄型要求。现阶段的输出电流在0.5A~0.6A水平,今后将进一步开发厚度为0.50mm的产品,并将输出电流保持在同等以上水平,该产品力求在2013年实现量产。
这一产品发布在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原来线圈的尺寸和性能一直是无线充电无法在移动产品中普及的最大因素,突破这一限制以后,无线充电进入移动设备的障碍就减少很多了。但是TDK并不寂寞,在中国也有一家本土厂商也开发出了这种超薄的接收线圈,而且尺寸可以做到更薄。 深圳市威特尔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赵志斌认为针对手机等移动产品,要直接把无线充电做进电池,只增加不多的成本。以前国际上的主流的无线充电研究,都是在向着大功率和远距离的方向发展,也许20年后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近期内不会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这次TDK线圈的发布,证明了国际大厂也意识到移动产品对无线充电的尺寸有着严苛的要求,必须在技术上有所突破。

图:深圳市威特尔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超薄接收线圈。
他同时表示,阻碍着无线充电技术应用的最核心的技术,不是电子技术。无线充电的关键技术实际上就是接收组件中的磁屏蔽物,因为用利兹线(利兹线就是多股漆包线的一个常用的称呼,来源于音译)来缠绕线圈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做出来足够薄性能足够好的磁屏蔽片,却非常困难。用于磁屏蔽的物质,无非就是一些软磁性材料,但是它们都有一些无法解决的应用障碍——导磁率高的材料,不能用于较高频率;能用于较高频率的,导磁率又不够高;另外导磁率高的材料还比较容易产生磁饱和。正是磁性材料的这些固有的性质,制约了无线充电接收组件的发展。TDK的优势恰好是在材料和工艺方面,这又一次验证了他的说法。 对于这次TDK发布的线圈,赵志斌这样评价:“从图片上看,明显还是用的传统的技术——利兹线缠绕的线圈,加上一个磁屏蔽片。”Qi规格的无线充电方案的工作频率是100KHz上下。在这个频率下,导体中的电流会出现趋肤效应,仅在导体的表面流过,所以只有采用多股的较细的互相绝缘的导线,才可以取得较低的实际阻抗。磁屏蔽片的作用是起到磁屏蔽的作用:一方面阻挡磁场向外散射,影响人体健康;另一方面减少无线充电接收设备,例如手机,里面的那些金属部件上的涡流效应。当无线充电发射装置发射出来的交变磁场到达手机里面的金属部件时,会产生感生电流,这个电流叫做涡流,而这个涡流产生的磁场方向跟发射出来的磁场的方向正好相反,会造成接收线圈接收电压下降,同时该涡流会造成金属部件发热,类似于电磁炉。电磁炉就是用涡流效应工作的。

   其核心是线圈?

网友A:
应该说, 主要不是讲线圈.
是讲线圈里面的磁芯(材料),还有防磁"散射"的装置.
主要还是材料问题.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工艺跟材料的问题的,若跟电子方面扯上关系的话,那就是对电压的处理了

网友C:
就是个互感线圈!!!我举得这个充电现阶段的不实用

网友D:
离广泛应用还有多远?

网友A:
能量的传输率有待提高, 离真正应用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网友E:
电压不稳定,会减少电池寿命 的,有待改善。

楼主:
关于无线充电技术,其根本理论应该还是电磁感应原理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我结贴了啊,分数的这前边的只要是参与了都给些的啊,不过还是欢迎后续的继续啊

网友F:
无线供电线圈组件,活用了TDK所擅长的磁性材料技术与工艺技术,并使用了独有的金属软磁性薄片。学习

网友G(2012-09-25):
这个问题以后肯定会解决

网友H:
无线充电应用到移动设备了,诺基亚的发布会上已经出现了

网友E:
增加的各种充电线和数据线以及需要事先布置好的插座会不会很烦?

网友I:
确实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不过技术总是慢慢成熟的

网友J:
无线充电这块   目前有些公司推出了一些产品    个人觉得是噱头    这一块主要感觉技术还不成熟   许多关键技术还是没有重大突破    比如如何提高充电速率   如果增大充电电流等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

网友J:
楼主**看了   谢谢  呵呵   当作知识储备吧    每天逛逛21IC论坛   学到了   很多   希望大家多多分享

网友K:
**很不错,算是长见识了

网友L(2013-07-22):
现在的无线充电技术主要是变压器原理,这中间就存在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由于存在这个能量转换过程,造成了有辐射(需要屏蔽材料,否则辐射会干扰手机),效率低,发热,成本高的问题。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做,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进行能量转换,我已经设计出一种非精确对准的接口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可以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M(2014-10-31):
谢谢你的好内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