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360怎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3):
楼上的,你可以看它的数据手册,上面有时序要求的,你把这个片子的控制引脚,接到FPGA的I/O上,根据时序图来就行了。
注意SCLK驱动时钟不能超过手册上给出的。

网友B:
LZ,这种控制式的驱动程序是不难写的,你只要读懂相应使用芯片的PDF文档,然后按照其时序要求进行操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