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TLP781GB与TLP781GR是否可以相互替代?

楼主(2012-08-23):
根据规格书发现两者区别电流传输比(CTR)不一样:
TLP781GB是100%~600%;
TLP781GR是100%~300%;

原理图是这样的:

网友A:
既然已经知道CTR不一样,为何还不清楚能否替代?

你百度一下CTR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这块不是很明白。。。
请指教

网友B:
如果是传输数字信号,高或低无所谓,但如何传输模拟线性信号就要考虑了。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而楼主图跟光耦有什么关系?图也画的太不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我编辑了下帖子,把波形图发过来了,大侠能分析下问题么

楼主:
用的是GB的

网友D:
你放这图上来是什么的?
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光藕放在电路的什么地方,电路参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