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容感之阻抗

楼主(2012-08-23):
电容和电感的阻抗是个熟知的概念,计算也几乎都明白。果真如此吗?

由《电磁学》可知,作为理想基本电路元件的电容和电感的I~V关系为

    i = C d u / d t

    u = L d i / d t

按时域电阻定义

    z = u / i

对于容感来说,似乎没有意义。但若变换到S域(或频域),则情况将有所不同。现在对容感的时域关系两边作拉普拉斯(或傅立叶)变换,得S域(或频域)关系

    I = s C U

    U = s L I

    I = j ω C U

    U = j ω L I

定义S域(或频域)阻抗为

    Zc = U / I = 1 / (s C)

    Zl = U / I = s L

    Zc = 1 / (j ω C)

    Zl = j ω L

注意,容感的阻抗是定义在S域(或频域)上的。

网友A:
LZ要说什么呢
是说复频率内  电容电感的复阻抗其实还是根据Z=U/I推导过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LZ要说明的是最后一句话。
容感阻抗的定义来自S域

网友C(2013-02-14):
这个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需要学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