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

楼主:
我使用protel 用update pcb生成pcb时,好多网诺是错误的,在我原理图中没连接,pcb中他连接了,还有些把网诺连接的和原理图中的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啊?当我用生成网表做时,连接上好像没出现设么问题,但是所有的元件都集中在一起,分起来好麻烦?这是怎么弄的,谢谢啊

网友A(2012-08-23):
贴图来看

楼主:
贴图来看
引用 网友A:

下面贴出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这是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贴出有网表生成的pcb,刚开始都集中在一起。这里面的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贴图来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是直接生成pcb的举一个例子,说明连接是错误的。这个是一个接头,有原理图上来看,1,2,3,4分别接Senor Source ,Signal+,Signal-,GND的,可是生成pcb后就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贴图来看
引用 网友A:

在请问一下:有原理图直接升成PCB,和有先生成网表,在生成pcb应该是一样的,为生么在我这里有这么大的差异啊?是哪里没设置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在生成pcb时,两种方法都没有提示说哪有错误。

网友A:
器件移开就可以了,
只要原理没错,导过来基本不会有错的。
看图貌似你keepoutline 没画,所以都集中堆叠在一起(原点上)了

网友A:
至于5楼的问题,建议你查查原理图中这个器件的引脚连接

楼主:
器件移开就可以了,
只要原理没错,导过来基本不会有错的。
看图貌似你keepoutline 没画,所以都集中堆叠在一起(原点上)了
引用 网友A:

keepoutline在哪里设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请教您一个问题,在样在生成pcb时他的位置好一点,我现在生成的pcb在一个角落了,接下来要布局移来移去很麻烦?

网友A:
在keepOutLayer 画板框先

网友A:
你画好keepoutline 可以使用自动布局
一般根据原理图先移开器件,,

网友B:
楼上兄弟说得没错,要在keepOutLayer 画板框先,没有布局规范好,显示绿色错误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