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法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8-23):
如图是一个典型的减法电路,运放使用的是单端5V电源。我遇到的问题是如果输入电压范围是4.75V ~ 5V,电路在这个区间不能正常工作(输出始终在0.6V左右)。但是如果将输入电压调整为3V~4V之间时,减法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是否由于输入电压太接近运放的电源电压,导致无法工作在线性区?请问高手们是什么原因,还有该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LM258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比较窄,是VDD-1.5V,换个轨对轨输入的运放,比如SGM358或者SGM8522之类试试。

楼主:
哦,其实我用的是LM358,和LM258一样的吗?

网友B:
是不是比较器

网友C:
单电源供电尽量运离最低轨道区,也就是0点的非线性问题。
可以考虑如楼上用所说的鬼到鬼的运放,
如果须要几十毫伏内的分辨率的话还是用双电源供电。
如果输入为交流信号可以在同相端加偏置而不用双电源。
LMV358是轨到轨的,具体可以查阅下看能否达到你的正负轨道要求和精度要求。

网友D:
其实就是超出了共模输入范围区了.运放手册都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E:
老天,你学模拟电路的时候是不是去泡马子了啊?

任何一个运放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参数,这个参数就叫着共模抑制比,这个参数本质就是输入脚施加的共模电压对运放工作造成的影响。

楼主:
我现在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两种了:1、将输入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方式降低(虽然会降低灵敏度)进入LM358的线性工作区。2、利用轨到轨运放(LMV358)替代LM358(虽然会增加成本)。

网友E:
我现在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两种了:1、将输入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方式降低(虽然会降低灵敏度)进入LM358的线性工作区。2、利用轨到轨运放(LMV358)替代LM358(虽然会增加成本)。 ...
引用 楼主:

轨对轨未必共模抑制比就高

楼主:
好像不是共模抑制比的问题,LM358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比较窄。如果用的是单电源供电(+5V、GND),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就只有0.6V~3.6V之间,对于这个减法电路而言就存在着“工作盲区”。如果用轨对轨运放的话,就不存在这个盲区了。

网友E:
好像不是共模抑制比的问题,LM358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比较窄。如果用的是单电源供电(+5V、GND),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就只有0.6V~3.6V之间,对于这个减法电路而言就存在着“工作盲区”。如果用轨对轨运放的话,就不存 ...
引用 楼主:

要理解充分和必要的关系。

网友F(2012-12-02):
换0p0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