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0 用高点速度可不可以?

楼主(2012-08-23):
我用的STM32F100C8T6B,调到了36M运行,好像也没问题,温度也一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这么用了?

网友A:
这是超频,自己玩玩可以,不能用于产品,否则可能问题就大了。

网友B:
试验过超频到36M就开始不稳定了,玩玩而已啦,别用于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