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这个要更新驱动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08-23):
今天下载程序的时候,搜索JTEG链,提示这个错误,重启之后还是这样提示

重装了ISE也还是提示这个错误,之前是没问题的,不知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看情况和开发板无关,即使换一个板子或者不插板子的JTEG接口,检测JTEG链也是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A:
她让你重启

楼主:
我重启了好多次了,还是这么提示。。。。。

网友B:
换USB口试了吗?

楼主:
换USB接口试过了,也不行,貌似和USB接口无关,即使不插板子的JTEG线,直接扫描JTEG链也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B:
什么操作系统呢?win7?

楼主:
嗯  win7,不过之前没问题

楼主:
~~~急等回复啊~~

网友A:
卸载驱动,重新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有事2天没来,发帖前重装过驱动。。。问题依旧

楼主:
额。。。重装了系统也不好使,最后先装的12.4,再装13.4就OK了。。。。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C:
= = 好诡异的问题 就好像搜狗输入法和css没啥关系一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额。。。有事2天没来,发帖前重装过驱动。。。问题依旧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A:
额。。。重装了系统也不好使,最后先装的12.4,再装13.4就OK了。。。。
好奇怪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