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太占用程序空间了。STM8S103

楼主(2012-08-23):
STM8S103F3的flash为8K,使用固件库,程序就只是判断串口命令然后调节PWM,编译一下以后,竟然用去7k多,  7 033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997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300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不过,话说使用固件库,开发时间确实缩短不少,我从看datasheet到画板到程序写完,一共用了一周。
现在想想,当初的选型也真够大胆的,万一程序复杂点,flash不够怎么办。。。

网友A:
我是先用固件库,调试通过,直接调查固件库函数所调用涉及的寄存器最终设置数值,然后替换固件库初始化代码,立刻,世界清静了。

网友B:
呵呵,ST提供固件库就是提供一条快速安全上手的路径。

等走熟了,自己开辟下路径也就方便了。

网友C:
固件库的确是很占空间

网友D:
你等着悲剧吧,空间肯定是不够的.
我自己优化了,iap+程序代码,刚刚好.太危险了.以后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原来我用avr只用到4k,现在8k刚刚够,还是优化后的结果

网友E:
固件库是TM占空间, 不过STM8S103比白菜还便谊, 加多到16K也贵不过白菜, 为何不用库 ?  省下了时间,哪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网友F:
实现功能后,有时间再慢慢替换掉呀

网友G(2014-04-07):
引用 网友B:
呵呵,ST提供固件库就是提供一条快速安全上手的路径。

等走熟了,自己开辟下路径也就方便了。 ...

st官网 在哪下固件库 找不到

网友H:
占空间是因为包含了不需要的函数,编译选项里钩选"One ELF Section pre Function"就行了.

网友I(2015-04-18):
引用 网友H:
占空间是因为包含了不需要的函数,编译选项里钩选"One ELF Section pre Function"就行了. ...

这个 "One ELF Section pre Function"没有找到,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 "One ELF Section pre Function"没有找到,能具体说说么

网友K:
他们说的是STM8,你这是STM32还是用的KEIL。。。。。。。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他们说的是STM8,你这是STM32还是用的KEIL。。。。。。。

我以為環境/固件庫沒什麼差別,手邊剛好用32, stm8不能用keil環境嗎?下一個案子準備要用stm8
04/22
有查過了, stm8不能用keil, 只能用其他環境IAR/其他 !!

网友I:
谢谢你的回复,很直观。我用的IARFORSTM8,也遇到程序溢出的问题。决定从库改到寄存器。。。。

网友L:
如果是在STVD平台下编译的,可以尝试一下以下设置后,再重新编译,代码会优化压缩很多的

project--->project  settings

c  compliler选项卡

optimizations--->>customize:

勾选  minimize  code  size  和split  function in separate sections

网友M:
固件库是为了求全,所以体积大,个人可根据应用适当裁剪即可

网友N(2015-06-09):
引用 网友M:
固件库是为了求全,所以体积大,个人可根据应用适当裁剪即可

真心 没用! 直接换寄存器操作...

网友O:
我的一个典型的IAR工程,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P:
你不会包含所有库了吧?

用到啥外设就包含啥库,没用到的不要包含。

如果你要用到所有外设,我相信你也不会整8K这么小的片子

网友Q(2016-04-07):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在STVD平台下编译的,可以尝试一下以下设置后,再重新编译,代码会优化压缩很多的

project--->proj ...

这个确实给力

网友R:
Debug模式 当然会占空间多了,,,,包含 调试信息了

网友S(2017-07-18):
FLASH用到7900字节了,不停的按键会导致程序重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