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化电源的使用

楼主(2012-08-23):
现在要做一个DC/DC电源(额定输出功率120w)。现在有两个方案,第一个选择市面上合适DC/DC模块,然后加一下滤波及保护电路
第二个是所有模块自己设计
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方案有什么优缺点?

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DC/DC开关电源的设计软件

网友A:
电源设计软件  PIEXPERT    如果你们公司愿意让你单独设计电源模块   那你可以放手设计  如果需要赶进度以及保证可靠性,节约成本   那建议买模块   我原先设计整个电路时电源部分也是自己设计的   很不可靠  EMI这块处理很难   建议   另外电源设计软件很多   PI只是我的推荐   你用这个软件必须要有开关电源的常识

网友B:
你可以先买,加快你的产品的上市时间
等你的技术成熟了之后,做一个和它一样的模块,替换一下
很多电源厂商都有全套的设计方案的,你买芯片,他送方案

网友C:
速度最快的就是你买一个现成的,
自己分解,仿照,这个过程,你可以学到很多。
当然,买现成的成本高
完全自己做,时间,能力 性能 成本 都要考虑。

网友C:
忘了问:
你的输入输出规格?或许可以给你些建议和方案。

楼主:
电源设计软件  PIEXPERT    如果你们公司愿意让你单独设计电源模块   那你可以放手设计  如果需要赶进度以及保证可靠性,节约成本   那建议买模块   我原先设计整个电路时电源部分也是自己设计的   很不可靠  EMI这 ...
引用 网友A:
PIEXPERT,这个软件中的拓扑结构只能选择反激式,而且DC/DC的功率达不到要求。
另外问一下自己设计时EMI会出现哪些问题?

楼主:
PS qto:
DC/DC模块质量好的有那几家?
不用考虑成本,只考虑质量和进度

网友C:
要找模块,随手就是,看看你帖子下面的 签名广告。

楼主:
忘了问:
你的输入输出规格?或许可以给你些建议和方案。
引用 网友C:
input:16~36V
output1:5.1V 额定(61W)最高(91W)
output2:5.1V额定(61W)最高(91W)

效率:>90%

参考型号power one公司的BP2001-7RB3

楼主:
要找模块,随手就是,看看你帖子下面的 签名广告。
引用 网友C:
这些广告都是国产的,质量靠谱吗?

网友C:
靠不靠谱,只有你测试了之后才知道

网友C:
给你个参考,凌特的大功率DC/DC
有很多的方案,绝对靠谱,不过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芯片总比你买现成的模块要便宜

楼主:
给你个参考,凌特的大功率DC/DC
有很多的方案,绝对靠谱,不过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芯片总比你买现成的模块要便宜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凌特的资料有一个电路板大小单位是brick,这个brick是什么单位?

楼主:
你可以先买,加快你的产品的上市时间
等你的技术成熟了之后,做一个和它一样的模块,替换一下
很多电源厂商都有全套的设计方案的,你买芯片,他送方案 ...
引用 网友B:
有哪些服务好的电源厂商?

网友C:
brick:
砖 的意思
在他哪个资料里面 表述的大概就是电源砖 模块化的意思。

网友D:
效率达不到这么高,》85%是有可能的,非隔离的BUCK方案,加同步整流

楼主:
效率达不到这么高,》85%是有可能的,非隔离的BUCK方案,加同步整流
引用 网友D:
能说一下原因吗?power one的这个型号效率已经到了92%,而且还是隔离的

楼主:
继续问一下,DC/DC电源中的保护地是什么意思?
我测了一下,这个端口即不和输入的“-”端相连也不和输出的“-”端相连,为什么?

网友E:
买一个现成的比较靠谱,自己做的话要测试很多阐述,很多参数要有一起才能测试出来的,不是专门做这方面的最好买现成的模块,自己设计可以用,但是最好要经过大量和全面的测试才行,不然产品在现场处问题可能会给公司和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