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传输比问题

楼主(2012-08-23):
在搜索光耦的电流传输比资料时,看到了这么一段话:------需要较大的工作电流(IF>5.0mA),才能正常控制单片开关电源IC的占空比,这会增大光耦的功耗。若CTR>200%,在启动电路或者当负载发生突变时,有可能将单片开关电源误触发,影响正常输出。2、若用放大器电路去驱动光电耦合器,必须精心设计,保证它能够补偿耦合器的温度不稳定性和漂移。--------------

那为什么有的光耦的电流传输比设计到100%-600%呢?

网友A:
光耦本身应该外接电源   或者本身很灵敏   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高人指导

网友B:
因为光藕不只有一种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