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看门狗

楼主(2012-08-23):
我在用用看门狗MAX6369时候,故意把WDI(该WDI是我GPIO喂狗)与GND连接到一起,打算测试看门狗复位时间(10多秒),结果发现大部分时候正常,但偶然WDO一直输出高低电平(高电平1ms,低电平5ms)的脉冲。导致单片机不断重启复位。

这是什么原因,想不通

网友A:
WDI喂狗引脚并不是只需是老是输入一个低电平,它需要的是一个脉冲信号,这样可以复位里面的寄数器。

楼主:
我是测试故意短接到地上,结果WDO不停的输出频率很高的高低脉冲。感觉电路振动还是啥了

网友B(2014-09-19):
什么时候我也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测试故意短接到地上,结果WDO不停的输出频率很高的高低脉冲。感觉电路振动还是啥了 ...

喂狗信号不是一直为低或高的电平信号,是一个脉冲,如果一直保持为低就会导致看门狗溢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