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的定量判定

楼主(2012-08-23):
参见图1一般完整的三极管开关电路或PWM电路:
如果NPN三极管Q1饱和,集电结正偏压,因此有  Vc<Vb,则:
Vc=Vcc-IcRc < Vb=Ve+Vbe = Re(1+β)*Ib+ 0.7;
所以:Vcc-0.7 < β*Ib*Rc + Re*(1+β)*Ib;
所以:Ib > (Vcc - 0.7) / [β*(Rc+Re) + Re] ----------(1);
注意:临界饱和时的β只是通常线性放大时β的75%。
对R1、R2、基极b交汇的节点应用节点电流定律,有:
(Vin-Vb)/R1 = Ib + Vb/R2, 由此有:
R2*Vin - (R1+R2)*Vb = R1R2*Ib;
而Vb=Vbe+Ie*Re = 0.7 + (1+β)Ib*Re 带入上式:
R2Vin-0.7(R1+R2)-(R1+R2)(1+β)Ib*Re = R1R2*Ib, 因此可求得Ib:
Ib=[Vin*R2-0.7(R1+R2)] / [R1R2+(1+β)(R1+R2)*Re] , 考虑到(1)式所以有三极管饱和定量判定公式:
[Vin*R2-0.7(R1+R2)]/[R1R2+(1+β)(R1+R2)*Re]>(Vcc-0.7)/[β(Rc+Re)+Re]

参考图2.  当Re=0时,饱和判定公式变成:
[Vin*R2-0.7(R1+R2)]/[R1R2] > (Vcc-0.7) / [β* Rc]

参考图3。当Re=0 并且 R2 开路时,饱和判定公式变成:
[Vin-0.7]/R1 > (Vcc-0.7) / [β* Rc]

网友A:
“临界饱和时的β只是通常线性放大时β的75%”,如何得出?

网友B:
其实楼主对R1、R2、基极b交汇的节点应用节点电流定律,求得Ib和Ic后,根据Vb和Vc的关系就可以确定三极管工作状态,没有必要利用不等式了。

网友C:
请教下,镜像电流源,三极管在放大,IC=IB吗?

楼主:
回2楼:通过仿真测试得到:“临界饱和时的β只是通常线性放大时β的75%”。

回3楼:有了三极管饱和判定不等式,设计三极管开关电路时,R1、R2以及Rc、Re的取值就有据可依。

回4楼: 镜像电流源,三极管在放大,IC≠IB 。无论什么状态,只要三极管加电工作都满足Ie = Ic+ Ib。

网友D:
三极管饱和 算电流哇   VCC/(RC+RE)

楼主:
LS: 三极管饱时,Ie与Ic相差很大。因此,三极管饱和电流不等于   VCC /(Rc+Re)

网友D:
一般是用来做开关,这样算还是可以的

楼主:
即使做开关,三极管饱和电流也不等于   VCC /(Rc+Re)。

网友E(2013-01-25):
引用 网友A:
“临界饱和时的β只是通常线性放大时β的75%”,如何得出?

可能是经验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即使做开关,三极管饱和电流也不等于   VCC /(Rc+Re)。

比这个略小么?

网友F:
这个值得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即使做开关,三极管饱和电流也不等于   VCC /(Rc+Re)。

饱和时,三极管管压降很小,可以忽略,那么饱和电流不是近似等于VCC/(RC+R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饱和时,三极管管压降很小,可以忽略,那么饱和电流不是近似等于VCC/(RC+RE)吗? ...

饱和条件是Vbe>Vce,而不是Vce=0.

网友G:
论的很详细,大清早我一口气看完了,倍儿精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论的很详细,大清早我一口气看完了,倍儿精神

精神归精神,可别钻进牛角里

网友I:
好东西啊。谢楼主 我要好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饱和条件是Vbe>Vce,而不是Vce=0.

饱和条件是集电结正偏没错,可VCE只有零点几伏这也没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饱和条件是集电结正偏没错,可VCE只有零点几伏这也没错啊

因为事先并未假定Re很小,由于Re的存在,Ve是多少不知道,即使假设Vce=0,也无法解出Ie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事先并未假定Re很小,由于Re的存在,Ve是多少不知道,即使假设Vce=0,也无法解出Ie ...

哦,,挺深刻的,呵呵

网友J:
在Ic/Ib=β时是临界饱和,Ic/Ib<β时是进入了饱和状态!

网友K(2013-11-22):
言简意赅 非常确定可惜不知道是否正确啊

楼主(2014-09-11):
引用 网友K:
言简意赅 非常确定可惜不知道是否正确啊

不用怀疑,肯定正确。

网友L(2014-10-30):
受教了,以前都不知道饱和时管压降应该到底多大,今天至少知道一定小于0.7了

“至少知道一定小于0.7了”。你到百度看看,三极管饱和的管压降是多少?

网友H:
“一定小于0.7V“?
这种“教”不受也罢!

网友M:
判断三极管饱和很简单,按照正常的静态工作点去分析,算出Ic的大小,然后将三极管CE极看作短路起来算出IC。
如果Ic>IC,那么此短路的三极管就是工作在饱和状态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判断三极管饱和很简单,按照正常的静态工作点去分析,算出Ic的大小,然后将三极管CE极看作短路起来算出IC。 ...

如果Ic>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