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啊?不能编译

楼主(2012-08-23):
Build target 'one'
compiling main.c...
..\user\main.c(26): warning:  #223-D: function "NVIC_PriorityGrouConfig" declared implicitly
..\user\main.c(26): error:  #20: identifier "NVIC_PriortyGroup_0" is undefined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NVIC_PriortyGroup_0的定义在misc.h中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代码?

楼主:
我用的是3.5的

网友B:
没声明中断这个结构体吧

楼主:
声明了,但怎么改都不行

网友C:
NVIC_PriorityGroup_0 在 MISC.H 里定义, 有没有包含这个文件呢?

网友D:
结果呢?解决没有? 如解决了,也让我们知道啊!
光问,没结果,那能分享呢?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刚发现了,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_0),我少写了一个p,NVIC_PriorityGrou(p)Config,看来要好好的检查啊!

网友E:
八戒,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为师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