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输出与开漏输出

楼主(2012-08-23):
推挽输出与开漏输出谁的驱动能力强?

网友A:
推挽的输出能力强
开漏只能输出低电平,高电平的时候实际上是个高阻态,需要外接电阻来拉高的

网友B:
推挽是增强I/O口的输出能力。开漏和推挽相对,电路上是它的一般,只有对地部分。如果要选肯定就是推挽了

网友C:
推挽的输出能力比较强

网友D:
同样的电路, 同样的功率管, 所以作为 IO 口的两种方式, 在输出低电平时, 驱动能力应该是相同的.
开漏输出没有高的输出能力.

网友E:
同样的电路, 同样的功率管, 所以作为 IO 口的两种方式, 在输出低电平时, 驱动能力应该是相同的.
开漏输出没有高的输出能力.
引用 网友D:

赞同

网友F:
驱动能力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同意,应该是相同的

网友H:
推挽的输出就是为了增强驱动能力,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