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只要电机断电或者停PWM电机就不动了

楼主(2012-08-23):
有没有前辈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只要电机一停(断电、pwm结束造成的),就再也不能动了(你再上电或者再输入pwm也不动),除非你重新开始程序,

楼主:
这个我是真不懂了,想了很久了,也没想清楚

网友A:
能说说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机吗?

这样熟悉的能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型号我不知道 是云台里面的步进电机四相五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想 频率如果降低了,那么是不是转动起来会容易,但是问题来了 那速度就跟不上了,有时候他一停,就不继续了,我怀疑是我产生的PWM最后一个波形没有完整所致,因为我测试的是时停时走的,有时候能走,有时候就来回开关两次才能走(在仿真的时候,有一个全速运行嘛,还有一个暂停,来回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我试了,频率降下来,来回开启是可以动的,可能是不是频率低了,一个脉冲给他的“力量”也大了呢

楼主:
这个解决 办法是没有给足脉冲时间(即脉冲周期),增大周期寄存器 和比较寄存器(占空比50%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TBCLK大(频率),如果脉冲时间周期一样的话,那个步进电机转动的会有震动,而TBCLK小,步进电机会转动的“稳”
注意 你要会计算“真正给电机的脉冲周期”,从前我就算错了  还以为周期寄存器大小无关紧要,只要与比较寄存器成2:1的形式就好了,那是错误的

楼主:
结贴了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