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到内存的加载

楼主(2012-08-23):
dsp的一块板子,我的一个可执行映像文件已经烧到flash当中了,现在需要上电后自己写软件把flash当中映像文件拷贝到内存中,为了拷贝后能直接执行内存里的该映像文件,我拷贝的内存位置如何确定?如何确定data段和text段要分别拷贝什么地方?

网友A:
你要保证好你从flash拷到ram里的这个 地址A 与你之后跳转到ram执行程序的 地址B 保持一致

网友B:
。数据段和代码段这个要看你CPU手册,要修改工程配置文件的,一般拿到BSP包后都配置好了,不用修改,编译器会自动分配的。

网友C:
flash里直接是elf?如果是,那么它的起始地址应该在链接的时候已经确定了。只要把它拷到正确的位置上,跳转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