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丢包问题

楼主(2012-08-23):
我用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发给板子,板子接收后回应,但是当波特率为9600,时间间隔小于200ms时,无论使用哪种调试助手,都只能接收到1/3-1/4的返回信息,这是为什么?是buf造成的吗?

网友A:
(1)板子串口接收是否太慢。
(2)200ms内是否发的数据过多造成丢失。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D:
肯定是波特率设置有问题,不匹配

网友E:
波特率配置的问题的啊,误差修正配置的也得注意下的啊,看下例程的是可以调试ok的

网友F:
波特率设置太高,这边存储的慢 就会丢失

网友D:
肯定是传输速率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