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12-08-23):
单片机如果通过232-485转换器与电脑连接,然后再烧写程序,程序可以烧进去,但单片机没法与上位机通信。若没通过232-485转换器与电脑连接,那再烧程序,单片机就可以与上位机通信。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单片机千千万,请楼组明示。

网友B:
貌似 上位机有问题!!!
   上面数据太少,不好分析!!

网友A:
烧完程序就把烧写器拔了,而且只要程序烧对了就Ok了啊,强烈怀疑楼主犯了其他低级错误。

网友C:
具体一些的现象与操作过程请说说

网友D:
不明所以,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