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作温度和环境温度定义的差别?

楼主(2012-08-23):
这两者是不是一致的还是有差别?在进行产品高低温检测的时候环境温度应该设成多少?

想起问这个问题,主要是这段时间我们公司的显示器产品在48度时老化2小时后屏出现异常,屏厂家的答复是“如果按48度老化2小时,屏内部的实际工作温度达到60度以上,超出了屏自身的工作极限(工作温度:0-50度),这种老化方式完全错误,不但屏受损坏,很多部件板经过老化后品质状态也会下降。”

所以现在有点混淆,那这样的话我们做产品时散热措施及器件选择什么的也可以不用考虑了吧。

还请大家发表下看法

网友A:
电气设备工作温度是指设备机器本身运行时产生的温度,工作环境温度指设备机器所在场地的温度。由于散热的问题,屏的内部的温度肯定是比你外部老化测试的温度,所以进行温度老化的时候应该考虑到电气设备的工作温度。

网友B:
可以这样说,你当初选屏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
上图是我所用屏的温度。老化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气设备工作温度是指设备机器本身运行时产生的温度么?
那此时的环境温度是多少?以常温25度算么?

楼主:
大屏很多都是0-50度的工作温度,倒不是不想选宽温的

网友B:
那你得从散热这块考虑了,电源用效率高的,降低发热,离屏远点。
改善结构,增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