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不了

楼主(2012-08-23):
用ICD2,读不到单片机号,程序也烧不了。复位电路为

网友A:
看看··· 瞧瞧 ·· 主要是拿分···

网友B:
把右边那个电容去了看下。

网友B:
中间那个电阻起码要1k以上哈。

楼主:
换成1K照样存在问题

网友C:
2极管去掉,编程电压12V,你的编程电压就会限在5.7V,怎么下载???
   若是低电压编程芯片除外!!!

网友B:
从右边接烧写器还是可以的,去了二极管复位又成问题。

网友D:
右边电容去掉,中间电阻接5K,烧写RESET接最右边

网友D:
其余脚接法呢?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把二极管去掉就可以顺利的烧写

楼主:
没有二极管也不影响复位。

网友B:
把二极管去掉就可以顺利的烧写
引用 网友E:

你先别高兴,去了二极管遇到电源闪断你痛不欲生的。

网友E:
你先别高兴,去了二极管遇到电源闪断你痛不欲生的。
引用 网友B:

打开BOD,一般也没啥

网友F:
我现在全用BOD,复位脚当输入脚用,比外接RC复位可靠多了。

网友B:
开BOR了,外面也就啥都不需要了。

楼主:
BOR是PIC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