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安防方面,使用单片机测试USB口是否接入和拔出

楼主(2012-08-23):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的电源是哪里给的啊?

网友B:
你看下430I/O高电平阀值,你插上去R2左边只有1.几伏,不插也差不多。。缩小r4,加大r2

楼主:
自己的电源是电池供的,3.3V电压,这个电路是别人的成熟电路,我可能还没有掌握技巧,我现在做出来可以测试到USB没有电到上电这个过程,但是没有办法测试USB有电插入后拔出的过程,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C:
如果电平没问题,那就是软件上做一些识别。先判断电平高,再变低,就是拔出。

楼主:
原理是这样,但是以什么方法判断现在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D:
+5V 串个10k 接个9013 c集上垃个10K 给你的430

网友E:
先输出低电平,然后延时(自己根据电阻、电容计算,或者测试,或者用示波器测量),读端口状态,高电平,则插入,低电平则拔出。

楼主(2013-02-17):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简单的做法就是把IO设置成输入状态,再在一定时间判断电平就可以,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F:
够浪费的,为了测试有无插入USB,就使用一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