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提示该怎样改?

楼主(2012-08-23):
NET, IO, ni, TI, vi
Violation         Net FOUT   is broken into 3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R20-2
     Subnet : U4-10
     Subnet : U3-3
   Violation         Net DEL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U4-35
     Subnet : JP1-7
   Violation         Net CLR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U4-34
     Subnet : JP1-8
   Violation         Net +3.3V   is broken into 4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C5-1
     Subnet : U1-2
     Subnet : C4-1
     Subnet : COM1-1
我刚布局好,还没连线,进行DRC检测,出现 “is broken into 2 sub_nets”,这是什么意思?该怎样改正,谢谢

网友A:
意思就是你还有线没有连,你没有走线就DRC肯定会报这样的错误

楼主:
意思就是你还有线没有连,你没有走线就DRC肯定会报这样的错误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